STM8L参考电压问题

楼主(2012-10-07):
一直有个疑问未解决:  STM8L内部参考电压(1.226V),这个我在PD7输出是这个电压没错;  我的问题是:   这个电压能不能做内部AD转换的参考电压,类似ATMEGA88PA中1.1V参考电压那样用-----既 分辨率=1226MV/4069,能不能这样用?  知道的告诉下,谢谢!  若能这样用,怎么配置

网友A:
同样求解!8L_DISCOVER测量基准电压(用内部参考电压)倒是没有问题,但测量其他AD通道和没有内部基准测量结果一样?知道的请不惜赐教!谢谢!

网友B:
楼主您好你是怎么输出1.226的呀

网友C:
AD转换的参考电压只能外接

网友D:
谁有多余的不用的STM8L discovery板子 我用我的瑞萨RL78G13 Promotion Board板子互换!

楼主(2012-12-04):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你是怎么输出1.226的呀

这个我以前有回帖过了,你找找看; DAC输出。  里面有我的代码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以前有回帖过了,你找找看; DAC输出。  里面有我的代码

已经找出原因了:  AD参考电压不能用里面的基准电压;要用外部去参考电压,顺便说一下: 8L的AD挺准。

网友E(2013-09-24):
那是不是可以将这个电压接到一路采样通道上,A/D转换前先采样下该电压,后再采样需采的,进行计算后得到想要的结果

网友E:
看了下STM8L关于A/D基准的输出端、23、24或35、36关于Vref的输出有啥不同

网友F(2015-06-23):
欲输出VREF必须打开COMP时钟

网友G:
只能使用外部的参考电压吧,如果那个你把这个电压通过管脚引出,然后连接到参考电压输入管脚不知道会不会改变,楼主不妨试试看。

网友H:
那能用管脚输出的电压作为它输入的电压吗?

网友H:
还是用常规的方案吧,不要弄太新奇的。

网友I:
楼主您好你是怎么输出1.226的呀,好奇怪的电压。

网友J:
作为输出的这个靠谱吗,不知道为何要这样做啊

网友:
楼主搞好这个东西了吗

网友K(2015-07-24):
引用 网友I:
楼主您好你是怎么输出1.226的呀,好奇怪的电压。

打开COMP时钟
Internal reference voltage output can be routed to any I/O of group 3 following this procedure:
1. Set the bit VREFOUTEN in COMP_CSR3
2.  Close the I/O switch of any I/O of group 3 by setting CH7E in RI_IOSR1 or CH8E in RI_IOSR2 or CH9E in RI_IOSR3.

网友L: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出原因了:  AD参考电压不能用里面的基准电压;要用外部去参考电压,顺便说一下: 8L的AD挺准。 ...

学习了。。。:handshake

网友M:
外部参考电压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