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与CPLD有啥区别?哪个更适合用在电机控制中?

楼主(2012-10-07):
最近BOSS让我去用CPLD或者FPGA做一个电机控制的电路板。我之前没接触过FPGA和CPLD。网上关于这两种东西的区别看了一些,觉得还是没明白什么情况下用FPGA,什么情况下用CPLD。
比如在直流电机和永磁电机的驱动控制中用哪个合适呢?
PS:对于FPGA/CPLD不熟,问题简单各位高手见谅。。。

网友A:
内部结构会有一些不一要。一般像你作电机类的简单控制用CPLD就可以了,它的编程采用E2PROM或FASTFLASH技术,无需外部存储器芯片,使用简单。
而FPGA主要作更复杂的应用,编程信息需存放在外部存储器SRAM上,掉电时会丢失,每次上电时,需从器件外部将编程数据重新写入SRAM中。

网友B:
居然是阿南复出~~~

楼主:
3# 風神 新手不识前辈,但是感觉很荣幸的样纸。。

网友C:
ACTEL的FPGA不需要片外SRAM,没用过,不了解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