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与CPLD有啥区别?哪个更适合用在电机控制中?

楼主(2012-10-07):
最近BOSS让我去用CPLD或者FPGA做一个电机控制的电路板。我之前没接触过FPGA和CPLD。网上关于这两种东西的区别看了一些,觉得还是没明白什么情况下用FPGA,什么情况下用CPLD。
比如在直流电机和永磁电机的驱动控制中用哪个合适呢?
PS:对于FPGA/CPLD不熟,问题简单各位高手见谅。。。
刚才在侃单片机板块发完才看到二姨家原来有专门的FPGA/CPLD板块,觉得发到这更合适,就重发了。。。。

网友A:
:)建议你看看2012 X-FEST 的技术研讨会演讲文件!看看XILINX 的FPGA 电机控制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里有下的吗?我百度了一下网上木有找到

网友A:
你可以查看一下XILINX 的Spartan-6 FPGA 电机控制方案!或者查看21IC FPGA 版主侯哥GoldenMonkey 的XILINX 的电机控制方案!他是授权代理商AVNET 的技术支持,很牛气冲天的高手!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哪里有下的吗?我百度了一下网上木有找到
引用 楼主:
看我置顶的帖子。

网友C:
这个首先得看你用FPGA 或 CPLD 的逻辑多不?
如果不多。则FPGA CPLD 都可以选。
如果多,则只能选FPGA 了

网友B:
这个首先得看你用FPGA 或 CPLD 的逻辑多不?
如果不多。则FPGA CPLD 都可以选。
如果多,则只能选FPGA 了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是FPGA多一点。
CPLD都被边缘化了。

网友D:
如果你只是简单的开环控制的话,用CPLD就可以了。
如果你涉及到转速采集等闭环控制的话,那还是选FPGA吧。
我曾经也有过如此疑问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p;page=1#pid2471740
现在看来,CPLD只适合用在简单的逻辑控制电路里面
如果是MCU+CPLD的话,那也能替代一些简单的闭环控制场合
FPGA的话有丰富的时序和更多的逻辑门
单片FPGA即可替代CPLD+MCU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