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HOLTEK单片机的库使用

楼主(2012-10-07):
各位大侠好,小弟最近遇到几个问题帮忙解决一下
1、HOLTEK单片机的库如何导入,有没有BS83系列和HT45R系列的库函数,提供一份好吗

我去官网好几次了就是找不到相应的资料,谢谢了

网友A:
库文件的生成

    为叙述方便,请在C盘根目录中新建一目录,并将其命名为libtest。以下将C:\libtest简称为工作目录。
    在ICCAVRIDE环境中新建两个文件,分别命名为 GetMax.c 和 GetMax.h,并保存至工作目录中。两文件内容如下所示:

//------GetMax.h的内容如下:------

#ifndef__GETMAX_LIB
#define__GETMAX_LIB
externintGetMax(inta,intb);
#endif

//------GetMax.c的内容如下:------

#include"GetMax.h"
intGettMax(inta,intb)
{
return((a>b)?a:b);
}

    执行File菜单下的 CompileFile... 项下的 ToObject 项,将 GetMax.c 编译生成相应的目标文件GetMax.o 。

    执行命令ilibw-alibGetMax.aGetMax.o生成库文件。可执行文件ilibw.exe位于icc安装完后的系统目录(默认安装时在C:\icc)的子目录bin中。为使用方便可将ilibw.exe拷贝至工作目录中使用。至此库文件libGetMax.a已生成,其对应的头文件为GetMax.h 。注意库文件的命名必须以“lib”字样开头,否则在IDE中编译下面的应用范例过程中自动链接时会报错(手动链接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