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discovery开发板VDD与VSS短路?

楼主(2012-10-07):
RT,昨天都还用得好好的,今天插上电脑,板上电源指示灯都不亮了,我还以为是USB数据线的问题,结果发现3V的稳压IC烫得要命,将STM32F051R8T6断开就正常了,测量VDD引脚旁的电容都是好的,只能怀疑STM32F0的VDD与VSS短路,想问一下,什么原因导致的啊? 我在串口上接了MAX232芯片(5V电平),不会是因为这个吧?

网友A:
应该用max3232吧

网友B:
测下232电流.看是不是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将MAX232换到其他板上工作正常。

STM32F0R8T6的手册也有讲到,说串口引脚兼容5V吗?

网友C:
兼容5V好像是指可以接收5V的输入信号。
你将MAX232移除以后,3V的稳压IC还烫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将MAX232移除后,仍然很烫,而且用表测STM32F0的VDD与VSS短路。 可能芯片真的坏了,怀具了。

网友D:
STM32F10x 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问题!  被静电打坏的!

网友D:
ST 的 感觉防静电做的不怎么好 ,特别是手工调试和焊接的时候 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当时批量贴片 就不会了!

楼主:
STM32太脆弱了,
我还没有焊,就放到电脑旁边 ,头天还用得好好的,第二天就短路了。

楼主:
测了一下MAX232模块的工作电流,5V电压,18.8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