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opSolder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10-07):
我现在想在一个班子上敷上TOPSOLDER层,是不规则的形状。用DXP6.7的放置多边形平面工具,就是用来覆铜的那个工具,但是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画出来的区域,就只是边框,中间没有填充。该怎么画呢?

网友A:
把属性中的NET,设置为NO  NET试试

楼主:
设置为NO  NET 也还是那个样子。填充模式改为阴影的话就有。实心就看不到覆铜的效果。有点奇怪。

网友A:
把属性中的remove dead copper 的够给去掉试试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  按“L”——上面的show/hide——ploygons——final打钩

网友B:
不要用铺铜命令,选择TOPSOLDER层后,依次按P、R键。

楼主:
谢谢4楼和5楼,你们的方法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