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RB3脚

楼主(2012-10-07):
书上说程序配置字被擦除后,默认值都是1,那么也就是说低电压编程被开启,RB3脚不能当做I/O口使用,但是在测试时(非ICD调试模式),RB3依然可以高低电平变化。

问题:
1.这个RB3脚到底只是在ICD调试模式时不能做I/O,还是正常运行情况下也不能。
2.ICSP在系统编程能否使用13V电压,即不使用低电压编程。

网友:
RB3可以做IO,无论是在调试还是正常运行
ICSP电压老的片子是13V,新片子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