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bipolar transistor base shot and flicker noise)

楼主(2012-10-07):
bipolar transistor base shot and flicker noise

网友A:
双结型晶体管带来的散粒噪声和复合噪声,详细情况请Google 三极管 噪声 分类

网友B:
指两种存在于晶体管内的噪声——即散弹噪声(shot noise)和闪烁噪声(flicker noise),闪烁噪声又被称为1/f噪声,因其功率铺分布类似1/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