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延时程序怎么计算的?

楼主(2012-10-07):
void delayms(uint t)
{
uchar m;
  while(t--)
   {for(m=0;m<120;m++);
   }
}

t是多少就是多少毫秒。我想知道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是根据每条语句的机器周期时间么? 用的是12M的晶振。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A:
这个很粗略,你要看汇编代码,计算一共用了几个指令,每个指令多少个周期,才会比较准确。或者你用一个IO跳变来测量延时函数的时间。

网友B:
2楼的方法是正确的,还有一种比较笨也比较方便有效的方法是:将t设定成固定的值,如10000毫秒,然后一边调节for循环里的值,一边实际测量,至到满意的精确度为此。

网友C:
楼上说的都很好,不过,建议楼主要学会用定时器。采用查询的办法。这样效率高些,也好把握时间。

网友D:
还建议楼主定时器和软件延时都学会,按需使用。

网友E:
长假已过,来冒个泡!不建议楼主用这样的延时!
一个程序中最好要有个定时器!然后用它做延时!

网友F:
按51常见的机器周期是12倍或者6倍的时钟周期来看
即使是机器周期大致延时
t的值也应该不能延时大致t毫秒

网友F:
在不精确延时效果来看,机器周期延时也是很有用的

网友D:
在不精确延时效果来看,机器周期延时也是很有用的
引用 网友F:

软件延时与定时器延时精度相等,详见我精华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我想学ARM所以现在在学51,不知道以后还需要学AVR不?

网友D:
你直接学ARM就可以了,其实ARM跟51在理解的容易程度上差不多,欢迎学习AVR,但是学任何单片机都可以。

网友G:
让一个定时器做 时基,这样实时性好些。。。。

网友H:
远离51,珍惜脑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