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万用表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2-10-08):
手头上有只fluke 15b的万用表,但发现空接时会有读数,在直流毫伏挡有-5mV~-4mV的浮动读数,在电容挡有0.5nF的恒定读数,其余挡空接时都显示0,请问我的万用表是坏了吗??如果要修怎么修啊?我的已过保修期了

网友A:
数字表输入内阻一般在10M等级,2根表笔就像两根长长的天线,所以接收到的杂波就是你看到的跳动,你短路表笔再看看有没有读数呢。

电容档道理相似,两根表笔间自然形成了一个电容,就是你看到的值。

综上你的万用表没坏,但是你要进一步学习如何用好他。

网友B:
在直流毫伏挡有-5mV~-4mV的浮动读数, 属正常.

楼主:
数字表输入内阻一般在10M等级,2根表笔就像两根长长的天线,所以接收到的杂波就是你看到的跳动,你短路表笔再看看有没有读数呢。

电容档道理相似,两根表笔间自然形成了一个电容,就是你看到的值。

综上你的万用表 ...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短路表笔确实显示0,没坏,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