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触发反并联可控硅

楼主(2012-10-08):
请教各路大虾:
反并联可控硅触发也有4个象限这种说法吗?当反并联可控硅两端电压过零我要触发它,单片机发出的触发信号是否有需要延时这种说法(因为有人说正零点电压时没有维持电流,所以要有一些延时),应该怎样处理延时时间?

网友A:
可控硅被触发以后,是通过电流维持导通的,电流到零以后,可控硅会被关断。
但是电流为零并不意味着电压为零,这跟负载的类型有关。
容性负载,电流超前电压。
感性负载,电流滞后电压。
所以在电压零点触发可控硅,在触发以后立即关闭触发脉冲。
如果为感性负载,电流在随后会达到零,可控硅自然被关断了。
所以可控硅的触发脉冲应该尽量宽,不是达到其触发要求就关闭了。
延时时间跟功率因数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