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有没有双路输出的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

楼主(2012-10-08):
各位大侠,我最近在做的项目需要对一个系统中的两块锂电池单独充电,请问下有没有双路输出的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网上搜不到,所以来向大家求助。

网友A:
百度你也搜不到呀????????

网友B:
搞2个单独的不好吗? 双路的没见过

网友C:
用单片机控制

楼主:
对呀,搜不到

楼主:
4# jjjyufan 看来只能用MCU控制了,两片的话领导说贵

楼主:
2# 不亦心 签名好搞:lol

网友B:
你要充电电流多大啊?
目前市场价1A左右 基本1块以下
还贵?

楼主:
9# jjjyufan 嗯,等我问问,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D:
是双节充电IC吗

网友E:
目前市场上一个设备中,估计没有给两个电池分别充电的充电器,能否说说为什么需要使用两个电池?这两个电池分别是给什么负载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