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3.6V器件和5V单片机在线烧写

楼主(2012-10-08):
3.6V器件和合泰的MCU有10个I/O相连,用合泰的烧写器e-writer plus进行在线烧写,因为烧写器是5V输出,烧写时MCU除了用于烧写的那几个引脚,其它引脚也会有5V电压输出,这样就会损坏相连的3.6V器件,不知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A:
这个可能无法ISP了,因为HT的芯片好像要求ISP必须5V电压

但你可以变通一下,板上设置跳线,可以断开3V器件

网友B:
HT的芯片要求ISP必须5V电压,你可以换种方式去做一下。

网友C:
IO间串电阻?不知道是否可行

楼主:
开始理解有误,应该是:烧写时MCU除了用于烧写的那几个引脚,其它IO都是输入状态,而且不带上拉电阻,不会损坏相连的3V器件,所以只需把HT的电源脚用跳线断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