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LM358如何采样

楼主(2012-10-08):
我想做个电池充电系统,本系统主要采用3部分组成:
1、DC-DC管理模块 AP1534
2、LM358 芯片 实现恒流恒压充电
3、MCU管理,实现将充电电流、电压信号送到单片机中进行显示。
现在存在2个问题:
1、如何实现利用LM358 向AP1534的FB脚输入反馈,实现恒流恒压充电。
2、LM358的1、脚能否同时连接AP1534的FB脚和单片机的ADC脚?
file:///C:/Documents

网友A:
百度“358恒流恒压”

楼主:
找了好多,不知道358比较后输出为什么反馈到AP1534的FB脚有什么作用。我查看了资料AP1534的FB脚为0.8v,这个管脚的电压提升对其PWM有什么影响?请高手解读。

网友B:
图片都显示不了。楼主,

楼主:
看下2楼的,这个是我补得图:P

网友A:
如果自己玩玩的话,AP1534就够了,358就不用了
FB就CV了,CCSET就CC了,让BUCK工作在深度CCM模式,输出就根据CCSET设定,接近恒流输出了

楼主:
电路本意是利用358的两个运放,将一个运放用作CV,另个运放用作CC。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当然可以,但是没有必要嘛
非要用358的话,建议改一改,把电压基准放到正相端,采样反馈到负相端。。。

楼主:
有点明白您的意思。
AP1534 如何用单片机调节工作模式? 这个系统涉及到电池充电。我想根据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充电模式。
想问下,基准点样放到正向的优点是什么?

网友C:
你现在是想自己实现人家充电芯片双环路反馈的功能,如果是做产品还是买现成的吧,自己搞不一定能省钱

学习的话参考可以LT1510内部结构

楼主(2013-02-26):
在写毕业设计,请高手多多指点该功能的实现

网友D:
毕业设计  不要搞这么难  答辩时教授们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