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口,千兆模式下,125MHz,375MHz EMI超标,求解答

楼主(2012-10-08):
网络口,千兆模式下,125MHz,375MHz EMI超标,求解答

网友A:
在等答案中,有答案会回来看。

网友B:
时钟的奇数倍。先往时钟方面做做尝试

网友C:
125M GMII接口时钟的倍频,接口电路帖出来,要帖全我告诉你怎么改,应该能改善。

网友D:
网口变压器不错,可以增加信号共模电感滤波。

网友E(2012-12-06):
1.建议先对主IC的各路电源加0.1u,尤其是有VIA的地方,和PLL电源部分以及PHY的部分
2.串接一个电阻,但是要保证rise && fail time
3.如果有铁件的话,加强与地的接触~你可以试试用锡箔纸将MAC 和 PHY盖住,锡箔纸要接地良好在测试看看,好找个如手的方向
GMII clk很难搞~不是某一个措施就能解决了!以前我也是靠机壳解决的 都还是勉强过

楼主:
今天,新打板子出来,RGMII Rx Tx Clock都加了电阻,电容了,375MHz是可以pass,但是125MHz丝毫不会动。。。。

网友C:
网口有灯不,有的话可能从灯线上出来,还有最好能贴个产品的图,可以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F:
如果有指示灯的话,建议在指示灯上并一个104电容看看

楼主:
网口没指示灯,网口线路如附件

网友G:
1,重新check下layout 看周围25M时钟干扰;
2,看下网卡芯片datasheet,是否有125M时钟输出pin? 如果有且在使用,在源端加RC滤波,并注意layout;如果有且没有使用,请更改寄存器把这个   信号disable;
3,如果以上效果不大,在RJ45 connector端的LAN 差分对上加 CM chock和电容。。。。。。

网友G:
补充下,所加电容要单点接GND。

网友H(2013-01-12):
差分信号线阻抗控制一下,最好不要参考电源。信号线上串个共模线圈就行了

网友C:
看了一下原理图基本没有什么问题,
1,PHY是哪家的?
2,layout的影响会比较大。
3,transfomer的影响也会比较大。
4,mac接口的类型影响也会比较大,GMII,RGMII EMI都比较大,要做处理。

网友I:
可以增加了外部措施进行处理,对其进行安装滤波器或进行隔离

网友E(2013-02-27):
引用 楼主:
今天,新打板子出来,RGMII Rx Tx Clock都加了电阻,电容了,375MHz是可以pass,但是125MHz丝毫不会动。。 ...

1.保证CLK线的特征阻抗50 ohm(10%)
2.CLK参考层不要有间隙,有间隙的地方需要使用电容进行缝补
3.CLK走内层

网友I:
应该是时钟频率影响的,考虑对时钟线进行处理,对时钟电路进行环地处理

网友J:
时钟上可作下衰减,另外地线,电源上用示波器看看纹波情况怎样

网友I:
最好用双屏蔽网线在传输通道上进行处理

网友K(2016-01-05):
我的是千兆PHY芯片在500Mhz频点超标,压不下去。。。。

网友L(2016-04-05):
首先明确源在哪里 有可能是(同一个PHY的)其他地方的

如果走线很长就不要试了 如果是板间的走线那也悬
最好不要跨分割 最好走内层
和PHY关系较大 试试在PHY的电源口加1nF这种量级的电容
由于和phy有一定关系,做好改不出来的准备

网友M:
果然有高手,我的是DM9000新品,用的RJ45接口是HR911110C,CE  B级测试89M和125M超标

网友N(2016-12-08):
RX TX串接共模电感,对地加电容,CLK 串磁珠加电容,RX TX CLK不要跨分割,注意包地,地线加入过孔

网友O(2021-11-25):
1.降低时钟或晶振的能量,具体可串磁珠或RC滤波
2.辐射是通过网线辐射出去,确认变压器是否有共模电感,如果没有,考虑在后级加一级共模电感
3.地平面完整性,晶振或时钟的射频回流路径上不可出现高阻抗,这会形成一个共模电压,此电压会驱动共模电流沿着线缆辐射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