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USB接口设计(供电、烧写程序、与上位机进行串口通信)

楼主(2012-10-08):
由于板子尺寸方面的限制,需要取消JTAG口、9阵的RS232口,统一改用USB口,也就是说通过USB口进行板子供电、下载程序代码以及与上位机进行串口通信。找了一下,发现TUSB341、FT232BM这两款USB芯片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      但上面两款芯片价格比较贵,看了国产的CH340/CH341也有类似的功能,但找了资料没有发现这样例子,想请教一下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CH340/CH341芯片是否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供电、烧写程序、与上位机进行串口通信 )?它的难点是什么?需要写上位机软件?或者下位机中还要写USB的代码吗?谢谢!

网友A:
建议使用PL2303HX    这款芯片价钱只有1元左右   而且硬件电路技术难度不大   主要还是底层驱动   前两天刚刚用到   硬件电路已经搭好    这会不在公司  原理图没办法给你

网友A:
我自己找了几篇技术文档 那参考一下 PL2303在使用时需要安装他自生的驱动 你自己注意一下

网友A:
希望能够帮到你   再推荐一款芯片CP2102   这款芯片当初准备使用   由于成本考虑  最终没有使用  你自己找一些关于这种芯片的资料   呵呵

楼主:
3# hawksabre 谢谢啊!我正在看这些资料,希望能有些头绪!

网友B:
usb是需要驱动代码的,可以下载一些例程看看

楼主:
5# hawksabre 这个是TI产的TUSB341的USB-to-UART,它可以实现通过同一个USB口进行BSL下载和串口通信。但是它比较贵,我想问就是CH341、或者你上面建议的那几款芯片能否实现这样的功能?

网友C(2013-01-30):
求电路 PL2303与430通信的电路

网友D:
bsl烧写吗?

网友D:
好像得写bootloader之后才可以的吧

网友D:
没大用过的

网友E(2013-03-07):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CH340 可以通过 BSL 烧写 MSP430。
因为我现在就是用 CH340 烧写 MSP430FG439.

注意 CH340 需要工作在3.3V 电压下,不要工作在 5V 模式。

电路是:
CH340:
1.空
2.空
3.连接 MSP430 的 BSL-RXD
4.连接 MSP430 的 BSL-TXD
5. 3.3V
6. USB- D+
7. USB- D-
8. GND
9. 12M 晶振
10. 12M 晶振
11. 空
12. 空
13. 空
14. 空
15. 连接 3.3V 非门,非门的输出连接到 MSP430-RST   (我用的非门是 NC7SZ14)
16. 连接 3.3V 非门,非门的输出连接到 MSP430-TCK
17. 空
18. 空
19. 3.3V
20. GND
好了,安装驱动之后就可以了。

哥们 用什么软件把程序烧进去的呢

网友F(2014-10-23):
引用 网友E: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CH340 可以通过 BSL 烧写 MSP430。
因为我现在就是用 CH340 烧写 MSP430FG439.

USB D+和USB D-是5v吧,接到CH340没有问题吗?

网友G(2016-07-14):
谢谢分享 刚好用到

网友H:
高级系类直接支持usb。就不需要外接芯片

网友I(2018-04-19):
引用 网友E: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CH340 可以通过 BSL 烧写 MSP430。
因为我现在就是用 CH340 烧写 MSP430FG439.

程序是CH340的?

网友J(2020-03-18):
引用 网友E: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CH340 可以通过 BSL 烧写 MSP430。
因为我现在就是用 CH340 烧写 MSP430FG439.

https://www.21ic.com/jichuzhishi/mcu/questions/2017-06-14/724445.html
在这里没看到还需要非门,能发个图吗

网友K:
使用PDUSBD12芯片

网友L:
USB控制芯片的选型

网友M:
楼主需要串口吗

网友N:
usb接口 ch375 芯片

网友O:
直接使用带USB接口的单片机

网友P:
USB3.0会有3.0的控制芯片?

网友Q:
USB1.1和USB2.0以及USB3.0具体有什么区别?

网友R:
用过cypress3014芯片实现USB3.0么

网友S:
有up7534ds8-15芯片吗?

网友T:
CH340/CH341芯片也可以的。

网友O:
FT232价格不贵的。

网友N:
CH371和TS1629

网友Q:
控制CH375读取

网友M:
或者usb直接通信的

网友R:
PL2303和MAX232

网友S:
接口芯片CH372考虑一下。

网友K:
CH375已经有成形的模块

网友L:
现在主流的USB接口芯片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