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仿真器下载速度太慢

楼主(2012-10-08):
单位用的JTAG仿真器下载的速度太慢,原来挺快的,原因是更换了电脑,现在电脑的CPU是INTEL G630;昨天把板子和仿真器拿回家去试了下,速度很快,家里的电脑是07年的老机器,奔腾E6300。奇怪了,同样是USB下载,为撒米速度不一样呢?

网友A:
再多试几台试试。
这个如果要深究,需了解仿真器USB下载的形式及原理吧。是USB1。1、2。0?

楼主:
2# 阿南 试过了,单位新换的5台机器。下载速度都不好,有一台老机器速度很快,仿真器好像是USB1.1。

网友B:
我的也是G630,也很慢的
可能是驱动的问题吧

楼主:
4# ayb_ice LS,不会是同事吧?:lol

网友B:
4# ayb_ice LS,不会是同事吧?:lol
引用 楼主:

你中文大名。。。

网友A:
楼主用的JTAG仿真器是哪个型号?能否更新仿真器的驱动。
能否确定速度慢是和系统有关,还是驱动,或者是USB1。1和2。0兼容性不好引起的。

楼主:
7# 阿南 这个仿真器没有型号,驱动可以更新,但是没试过。

网友C:
HID驱动是微软的windows带的, USB 2.0兼容1.1的,在USB2.0下HID最大中断是1ms,每个包最大64字节。在USB1.0下,HID最大中断是10ms,每个包8字节。

网友D:
回复 楼主:
楼主 你的这个问题我知道答案。

是因为你的操作系统和硬件不匹配的问题。
你的操作系统是XP的,而硬件是比较新的。
微软官方网站说已经放弃对XP的更新 因此某个页面有对此的说明,你可以找找  不过估计你找不到
硬件和老硬件是不一样的。老的硬件是USB是一个是一个,而新电脑是一个分成多个  你可以看看驱动的样子就知道了。

因此解决方案有两种 1,用高级系统,例如WIN7。
还有一种  不用新硬件直接带的USB。如果你电脑有express CARD接口,可以用个express card转USB

两种方法我 我都试过

express cared  卡   我买的进口的  大概20大洋

楼主:
11# 渤海三叠浪 公司已经买PCI-USB卡了,准备试试。

楼主:
9# linqing171 大神,我不明白。

楼主:
下午装PCI卡,问题解决.

网友B:
下午装PCI卡,问题解决.
引用 楼主:

请问是PCI转USB吗

楼主:
15# ayb_ice PCI转usb,某东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