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专家推荐一款+12V转+-5V模块或芯片

楼主(2012-10-08):
输出电流+5v路10A,-5V路5A左右,尽量体积小,稳定,容易购买,价格适当放宽

网友A:
功率太大,找模块去吧

网友B:
推荐使用DC/DC加双LDO的形式,可提供低纹波的电源:
http://www.ti.com/lit/sg/slvt170/slvt170.pdf

或者采用耦合电感实现双电源:
http://www.ti.com/lit/an/slva369/slva369.pdf

网友C:
功率太大了,要不用个l7805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