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人一个工控机的问题!

楼主(2012-10-08):
我想用一块工业级的PC,控制4个51的板子,外加打印,短信,触摸屏,485数据采集,WIFI上传。想请各位给推荐一款!谢啦!

网友A:
最便宜的研华

楼主:
能帮忙说的再详细吗?
比如我要用串口控制51,打印、短信也用串口的模块。能行吗?

网友B:
用工控机, 当然这些功能都能实现了.
串口控制4个51的板子这不麻烦,
外加打印,短信,触摸屏,485数据采集,WIFI上传。而这些功能虽然都有成熟的功能化平台, 可是把个系统搞得异常复杂. 看楼主的积分, 臆测可能还是个新手, 建议这样的项目分阶段逐步实现.

网友C:
楼主是担心串口不够用吧,没关系,加张多串口卡就好了

楼主:
用工控机, 当然这些功能都能实现了.
串口控制4个51的板子这不麻烦,
外加打印,短信,触摸屏,485数据采集,WIFI上传。而这些功能虽然都有成熟的功能化平台, 可是把个系统搞得异常复杂. 看楼主的积分, 臆测可能还是 ...
引用 网友B:
:L
朋友:您说错啦!太错了!我那是什么新手!严格地说:我是一个外行!知道就行了!

网友B:
不好意思, 不过来这里聊聊, 看看, 也能了解些技术知识.
要真成内行, 就得自己动手去做.
鼓励一下楼主, 遇到问题也可以来提问

网友D:
我们过去一直用研祥工控机,感觉不错

楼主:
研华的价格我查了一下,太贵了!我希望主机(全套)部分能控制在500上下,打印等附属的东西,根据用户的情况再定。不知愿望能否实现。至于如何实施,只有找人操作了!有说得不靠谱的地方,莫大笑哦!

网友E:
那只有自己做ARM控制板了,工控机的外壳都得几百;P

网友F:
工控机选研华的比较好吧,研华做工控很长时间了。

网友G(2012-12-25):
做到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