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1点显示器

楼主(2012-10-08):
看到别人自行车有灯光效果,自己也一直想DIY一个。
于是淘宝上花了点小钱,买了面包板和器件,开始动工。
方案是用三片595。每片接7粒,共用21粒LED。比用8*8的点阵省多了。

4节电池供电,整机工作电流只有30毫安左右。单片机是STC的,用内部RC,并且最大分频,以得到最低的功耗。LED供电用1084-ADJ调压输出,没有加限流电阻(限流电阻白白耗电)。调节输出电压,找到亮度与功耗的平衡点。

最占时间的还是手工焊接。特别是21个LED到595。另外,洞洞板的间距是2.54,而自己用的都是SOP贴片的器件,包括单片机和595,焊起来很不方便。
软件部分就快多了,点阵码的生成,自己用VB.NET,自动生成的,只要电脑上画好效果,直接就能输出三个字节的点阵数据。单片机部分更加容易。
还能做些简单的动态效果:

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这21点几乎能显示全部的ASC码,字母都是大写。大部分字体还算不错,唯一的遗憾是#号没有办法显示完全。

实际效果视频:
虽然觉得做得很难看,觉得很丑,但还是硬着头皮装到车子上了。毕竟是自己亲手花时间去做的,丢在一边就太可惜了。

网友A:
不错的设计啊,挺cool的。顶你个。

网友B:
30MA还小阿,要命!要是再小点就好了,估计在时不时换电池了!

网友C:
30MA还小阿,要命!要是再小点就好了,估计在时不时换电池了!
引用 网友B:

STC能做到30MA不错了。
又不是430!
支持原创,支持楼主!

楼主:
真心感谢大家的支持!
有电源开关~30mA,用1800mAH的充电电池也只够60小时。并且,太阳低下效果就不行了。夜间效果特别好。
下次再心血来潮,淘宝上弄个几片太阳能片,串联起来给电池充电。说不定还可以输出给手机充充电什么的……
看到人家自行车有前灯照明,不用电池,不知道是不是用小电机发电,但会不会产生难以接受的摩擦噪声呢?
非接触式的,比如,在辐条上固定多个永磁铁,磁力线切割线圈……能够满足功耗么?

网友D(2013-01-07):
关于发电,以前有种摩擦电机,还有一种轮毂发电机。
轮毂发电机就没有噪声了,也不会磨损轮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