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模拟的题目

楼主(2012-10-08):
(无正文)

网友A:
CDA
-----------晕,中文实在是世界上最费劲的语言。居然把题和答案的意思理解反了。DDA.

楼主:
能解释一下么

网友B:
第一题 选D,Vo1和方波通过RC的微分电路后的波形相似,类似高通滤波器,方波没有完全通过,说明fL过高。
Vo2有点类似方波通过RC的积分电路的波形,类似低通滤波器,方波没有完全通过,说明fH过低。

网友B:
第三题 我猜选A,RL上的电压是Vi+0.7

网友B:
第二题,电容变小,低频的放大倍数变小那fL应该变高,fH就不知道变高还是变低了,应该在B和C里面选。
感觉选B。

网友C:
第一题是D。把放大器当高通滤波器来分析,看输出Vo1波形上升沿上升很快,说明高频部分失真小。而“后劲不足”,则说明占能量主要部分的低频成分失真大,故fL偏高。把放大器当低通滤波器来分析,Vo2上升沿上升很慢,说明高频部分失真大,而波形接近于与输入方波同频的正弦波(基波),说明低频失真较小。
PS:这图画得不好,这波形应该是接近正弦的,而不是这种乳球形的
第二题也是D。Ce的减小等效于增大三极管的基极输入电阻,而这个电阻与偏置电阻以及耦合电容组成高通滤波器,意味着增大了RC常数,因此fL是降低的。而这个电路的增益可估算为三极管集电极看出去的负载除以发射极看出去的阻抗,这样分母增大,意味着增益降低,所以fH也变低。
第三题是A。需要说明这个2V是瞬时值,如果是直流的2V,那就没有讨论的意义了。这个电路中点是6V,所以2V的输入等效于6V偏置上叠加-4V的瞬时交流信号,对于推挽电路,此时npn管截止,pnp管导通,所以负载上大于2V

网友D:
1.Vo1的波形应该是fL高了.
   Vo2的波形明显是低通滤波器造成的,fH太低了.
2.Au=-β*RL/[rbe+(1+β)Re'],其中Re'=Re||Ce=Re/(ReCs+1),
   那么Au存在一个零点1/Re*Ce,一个极点(1+β+rbe)/(rbe*Re*Ce),
  Ce减小,那么零点变大,极点也会变大.
3.下管好像没有偏置,输入2V也未说明是什么意思.

网友E:
刚刚来到,觉得这里有好多有用的东东,太感谢了!

楼主:
这三道题目是助理电子工程师论证综合知识试题,给出的参考答案是:D、C、C。
第一道题目,8楼解释的非常详细,从频域角度去分析。
第二道题目,9楼给出了公式推导,有点不明白零极点与fH、fL的关系。
第三道题目,表示不解。

网友F:
第二个图不考虑输出耦合电容和BJT本身的结电容,输出传函有两个极点两个零点,
两个极点就是它的上下限截止频率。不好看出来可以仿真下就知道了。
第三个图静态时输出中点在一个 BJT结电压。所以正半周的波形能不失真的输出,
而负半周就只能输出0.6V左右了。虽然输入为2V但是跟随器本身是有电压损失的。

网友G:
第三题好像就是一个推挽输出结构,没有放大作用,因为你单电源供电,这样负半周需要通过下面这个PNP管来推,但是两个管子导通都有一点压降,略小于2V。

网友H:
第二题:Ce的减少造成低频负反馈的增加,降低了低频增益,时间常数ReCe减少,所以fL升高。同时,由于Ce的减少相当于增强了低中频(对中频段的影响虽然小,但仍然有所影响)的负反馈,而对高频段的影响更小些,也就是说对高频段增益的影响比低中频段更微小,相当于提高了fH 。
第三题:这是一个互补射极跟随器。具有射极跟随器的通常特性--其电压放大倍数接近1且略小于1。该题我们假设其直流偏置正常(否则就不能正常工作了),那么其输出信号的幅度应该略比输入信号小。

网友I:
这三道题,第一题最好玩,
其余两题一边靠靠,就免了.

网友J:
做个标记,好好分析一下

网友C:
回复 楼主:
如果你认为9楼第二题推导是对的,为什么还会选C呢?9楼说零点和极点都变大了,那么fL和fH都应该是变小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H:
仿真特性差不多是这样。高频时不明显。
高频时结电容,密勒效应对输出有很大的影响,教材是忽略这些影响时近似的分析

网友D:
回复 楼主:
如果你认为9楼第二题推导是对的,为什么还会选C呢?9楼说零点和极点都变大了,那么fL和fH都应该是变小了
引用 网友C:

极点零点都变大,fL和fH怎么会都变小?

网友K:
第二题的这种电路,Ce的作用一般是作为交流地,减小Ce相当于减小了发射极的RC常数,fL升高。
9楼关于第二题的极点计算好像算错了。不过确实是一个极点一个零点,而且减小Ce会使零点和极点频率升高,但这并不能说明fL和fH都升高,只能说明fL升高了,因为这一个零点和一个极点构成了一个高通滤波环节。
个人认为减小Ce对fH的影响并不明显,在这个电路中,fH主要受三极管的寄生电容的影响。

网友D:
一个零点和一个极点是一个梯形斜坡,类似"_/ ̄",如果算上寄生电容,那么是"_/ ̄\",
这里的fH应该是指第二个转折点,并不是指寄生电容引起的第三个.

网友K:
题目里的fH明确说了是上限截止频率,所以不是"_/ ̄"的第二个转折点,"_/ ̄"的第二个转折点是fL,即下限截止频率

网友D:
如果算上交流耦合电容,那么前面低频处还有一个/ ̄,按你的定义,fL应该是耦合电容点极点.
可能是题目出的不严谨,意思知道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给出的答案不一定对,只是官方给的一个参考答案。当时在学校的时候,也跟老师讨论过,有些答案的确有待探讨。

网友K:
回复 网友D:
既然讨论Ce变化对上下限频率的影响,那就可以认为输入和输出的耦合部分的极点很低,可以忽略。题目所说的fL和fH应该是指中频增益的上下限频率,“中频”指的是既能把Ce看做交流短路、又基本不受三极管寄生电容影响的频率范围。你在9楼列出的增益表达式,里边有个极点,这个极点就是中频增益的fL。

网友L:
我觉得应该是:
1. D
2. C
3. 如果说说输入是直流的话,没有答案;如果是交流的话,只能选C,但题目没有什么意思。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搞错了,你9楼推导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