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discovery开发板 怎么和KEIL连接?

楼主(2012-10-08):
STM32F0 discovery开发板 怎么和KEIL连接?我的能和ST-LINK连接但和KEIL连接不上!求高人指点!!!

网友A:
STM32F0 discovery开发板自带ST-LINK/V2, KEIL MDK里选择ST-LINK 应该就行了。

网友(2013-03-25):
请问具体在哪里选择ST-Link?

网友B:
直接USB线连电脑

网友C:
首先要装上驱动,然后再去选择;有一个条件是楼主使用稍微高一点的版本,越高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