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有没有带代码自动整理功能的版本?

楼主(2012-10-08):
VC++用习惯了,在用KEIL写程序的时候哦老是需要自己排版调整代码,很郁闷。有没有和VC++中的自动整理代码的功能呢的版本或是外挂呢。

网友A:
像Tab缩健等都是有的吧。还是自己整理比较满意些。

楼主:
TAB键这个是有。就是没有比如你输个做大括号回车的话就直接跳到我想要的地方去
{
      X。。。。;
不用我再去按tab键一个个往后调整

网友B:
安装好之后,默认就是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C:
可以用UE,IAR等整理一下即可

网友A:
如果代码量不大的话就自己调整下,否则就楼上兄弟说的Soure Insight。

网友D:
把astyle整进去即可。

网友E:
用vim或eamcs

网友F:
自从学习STM32 由于文件和寄存器名字比较多后,我比较习惯在VS2008下搞编辑工作了。感觉还不错。

网友G(2014-12-04):
VS2008下搞编辑,若是要仿真的话,不是还得调回KEIL环境啊?会不会有点烦?

网友H(2015-08-04):
用第三方编辑软件难道你们能忍受编译错误后再返回编辑软件找错误地方修改的繁琐流程?

网友I(2019-06-11):
引用 网友H:
用第三方编辑软件难道你们能忍受编译错误后再返回编辑软件找错误地方修改的繁琐流程? ...

然而第三方编译器 的实时错误检查很强  我基本上都是编译一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