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 P2口怎样当普通IO口使用?

楼主(2012-10-08):
由于引脚紧张,不得不使用P2口的引脚(P2.1、P2.2、P2.3、P2.4),而这几个引脚不是JTAG引脚就是外部晶振引脚,我试着跟P2.0一样设置:
P2DIR |=0x1F; //P2.0、P2.1、P2.2、P2.3、P2.4置为输出
P2_0 = 0;
P2_1 = 0;
P2_2 = 0;
P2_3 = 0;
P2_4 = 0;
然后在主循环中取反,结果发现只有P2.0能正常输出。
然后在引脚初始化程序中加入了:
P2SEL &=0xF8; // P2.0、P2.3、P2.4选择IO功能,依然没有效果。是不是我还遗漏了什么设置?有用过这几个口的朋友帮忙指导一下啊!

网友A:
P2INP寄存器设置下试试。
怀疑这几个脚是OC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没效果

网友A:
看来这个问题只能求救于原厂技术支持了。

网友B(2012-11-30):
P2SEL寄存器和P0SEL还有P1SEL是不一样的,仔细看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