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局求助,急急急!

楼主(2012-10-08):
做一块小板,有两块mcu,但是表面空间有限,可不可以在顶层和底层分别放一个mcu。

网友A:
灰常可以。

网友:
注意两面的位置就好,尽量错开两个单片机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还想问下如果这样设计的话,投板是不是比较贵啊!

网友B:
不就是双层板嘛,价格应该没啥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