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急急急急 atmega 32 内部AD问题

楼主(2012-10-08):
我使用32的内部参考电压进行AD转换,但是转换结果不对,我怀疑是不是AVREF接得不对,请问使用2.56v内部参考时候AVREF怎么接

网友A:
数据手册上提到AVREF外接一个电容到地

网友B:
用内部基准时,只需要在VREF接一只104的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C:
3楼说只需要在VREF接一只104的电容就可以了。这个不行的,已经试过了。

楼主:
我试过了,使用内部参考电压的时候AREF不能外接电压

网友D:
肯定不能外接电压了,ADREF都和内部电压连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