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推荐一本关于怎么解决电子产品可靠性问题的书籍

楼主(2012-10-08):
各位大侠,我在生产部从事组装、调试工作,我们的电子产品的电装、组装和调试全部是手工操作。这就避免不了有些操作不规范或者操作不好的地方,导致产品的可靠性下降。返修的产品数量也增多。本人很想改变目前公司的这种状态,却不知道从何下手?请各位大侠帮忙。同时也希望各位大侠能给我推荐一本使用的书籍,从中学习怎么去增加产品的可靠性。谢谢大家。

网友A:
你这块属于生产化,不要啥都和可靠性挂钩,你这个工艺问题是需要工艺人员编写书面规范,规范相关的操作,然后加强工人的素质培训,降低一些因为工人失误造成的产品不良。
这一系列的规范不是你一个人能hold住的,还有分析生产造成的不良,定位诱因是由设计引起还是啥的,进行相对应的整改,这些东西做下去,有你受的。华为的一系列关于工艺的规范性文件,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B:
靠手工操作, 不免有很多人为的遗忘和疏忽.
所以, 完整和细化的工艺规程有助于减少遗漏.
但是增加设备, 减少人为因素更是一个办法. 可以考虑自制一些设备, 比如针床测试, 专用的性能和功能测试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