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同时运行多个相同的任务?

楼主(2012-10-08):
如题,RTX51 tiny 系统,有至少8个独立的线程,他们都是运行完全相同的函数, 只是传入的参数有一个值不同,函数根据这个值修改不同的全局变量, 我希望他们能同时运行,不可避免他们会同时调用相同的函数,函数里面都会用到os_wait()等系统程序,如何解决重入问题?

网友A:
楼主现在出现什么问题?
RTX给每一个任务都分配一个独立的堆栈区,所以各个任务的变量数据是会压栈保存的。
尽量少用os_wait(),如果不用os_wait()就更好了,根本不必考虑非抢占式系统会出现这问题: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