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驱动数码管之诡异问题

楼主(2012-10-08):
A B C三相,每相3个数码管,显示百十个位,用3个595级联驱动3个数码管,共9个595,现在的问题是,上电应该显示000,但A相的个位a段不亮,g段亮,或者a、g两段来回晃动,分析原因是595级联,干扰信号被放大,导致显示错位。在级联输出端加47pF电容后,现在正常了!但不明白为什么B C两相的个位显示正常,就A相的个位不
正常?mcu先显示A相,第一个数码管是百位,与第二个数码管级联,第三个数码管级联输出端是悬空的。 不是所有的A相都不正常,只是很少一部分(显示不正常的大部分是售后回来的)。显示不正常的可能换个595就显示正常了!

网友:
说实话,没看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吧,没说明白?

网友B:
起码要告诉我们,哪个是百位,哪个是个位。
如果就A相有问题,应该还是布线和原理图的问题。
比如电源有没有加滤波电容,地线是否足够粗。

网友C:
布线情况,mcu先进A相那组的595还是先进C相那组595??
说真的,我也没看懂。

网友D:
软件BUG,时序没配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mcu是先显示A相

网友E:
的确是时序,电容仅仅是微调了时序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所有的都有这个现象

楼主:
之前以为是595的问题,后来发现不是, 坏的重新烧程序调试后(程序未变)又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ABC共用一个VCC,已加滤波电容,至于地线够不够粗我再确认一下

网友F:
在输出端加电容不是好办法.
提高串行信号的稳定性是个重要点.
另外, 我分析时序下来, 感觉接连时用 9 脚连 14脚会稳定些.
另外, 12 脚的控制时序也会引起错位问题, 要关注一下.

网友D:
这个程序在16M指令周期下没有问题,段和位都是用595驱动的:
//刷新位显digs和段显segs
void write_to_led(char digs_cache,char segs_cache)
{
    write_to_595(digs_cache);//位显
    write_to_595(segs_cache);//段显
    STR=1;                  //刷新595输出脚
    STR=0;
}
//将数据写入74HC595
void write_to_595(char cache)
{
    int i;
    CLK=0;
    STR=0;
    for(i=8;i>0;--i){
        if(cache&0x01){
            DOUT=1;    //右移一位,将最低位输出到DOUT
        }else{
            DOUT=0;
        }
        cache=cache>>1;
        CLK=1;
        CLK=0;
    }
}

楼主:
回复 网友F:
您说的9脚接14是什么?第一片595的级联输出端本来就接了第二片595的串行数据输入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显示这块我是这样的
void HC595_Sendata_A(uint x) //HC595驱动数码管显示
{               //将显示数据送入HC595内部移位寄存器中
    uint tx=x;
    uchar i;
    for(i=0;i<8;i++)       //循环移入8位数据
    {
  if((tx<<i)&0x80) S1=1;
  else S1=0;
        SR1=0;
  nop;      //空指令相当于很短的延时
  SR1=1;               //上升沿发生移位
    }
}
void display_A(uint x)      //数码管显示程序
{
    digit[2]=getcode(x/100);   //百位
    digit[1]=getcode((x%100)/10);  //十位
    digit[0]=getcode((x%100)%10);  //个位
    HC595_Sendata_A(digit[0]);   //从个位开始送24位数据
    HC595_Sendata_A(digit[1]);
    HC595_Sendata_A(digit[2]+(0x80*ia1)); //带小数点
    R1=0;       //上升沿将数据送到数据存储寄存器
    nop;
    R1=1;
}

楼主: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只有A相有问题,而B C相却没有出现问题呢?
是跟布线有关吗?

网友G:
74HC595,在LED屏上用过过百万片,一般都是8片或16片串联,甚至更多,没发现不稳定的。

网友H:
8片或16片串联。搞个并联的话就完蛋了,

网友I:
哥们,都工业用了,就舍不得用8段X10位的专用驱动芯片吗,专用的LED驱动芯片,三线制,一次搞定你9个数码管,你都用了9片595了,人家一片TM1638才1块多钱,比你这个稳定多了,结构也简单,限流电阻都不需要。

网友J:
用1817,0.7元/片

网友K:
回复 网友I:
原来这些片子国外的原型太贵不好买,国产化以后确实便宜又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I:
呵呵价格上差不多吧 595估计也就一两毛

楼主:
大家帮忙分析下原因啊- -

网友L:
靠 ,用9个595才驱动 9个数码管  。而且这电路图 看着 头疼啊  我2个595便可驱动 8八个数码管了

网友G:
支持LS,2个595驱动8个数码管,是很常用的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L:
你的8个数码管是两个4联数码管么?

网友M:
我2个595便可驱动 8八个数码管了===1个做8段,一个做片选吧

网友L:
4个级联  跟4个 独立的  有差别?

网友N:
静态显示和1/8的动态显示亮度差很远的,MCU的负担也重很多。

假定LZ位图的第一个595对应个位,即A相。则串入并出的顺序是C、B、A;A在最后,累积了前面所有的时序误差。

网友O:
这个是硬件设计时序问题,与595无关

楼主:
回复 网友N:
串入并出?程序里是A相先显示的

网友N:
34# chenyu988 换种说法吧,IC12的数据来源:S1 -> IC10.SER -> IC11.SER -> IC12.SER.
则,要更新IC10~IC12的数据,S1上发出数据的顺序是:
IC12.QH ~ IC12.QA  ->  IC11.QH ~ IC11.QA  ->  IC10.QH ~ IC10.QA。
对MCU来说IC10.QA位是最后发的,如果自身的时钟和数据有相位差(比如使用了很长的传输线),则IC10.QA位到达IC10时会累积最大的相位差。

楼主:
回复 网友N:
A相并不是指一个数码管,而是A相包含三个数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N:
送数据的时候确实是先百位 最后个位,所以最后一个数码管(即个位出现问题),但A相(包含百十个三个数码管)有问题,B C无问题

网友P:
你的A,B,C三相电路布线基本是一样的吗?
这种电路的频率也不高,干扰也没多大的。
应该跟硬件电路没关系吧,B,C和A一样呀。
那先假定硬件没问题,调整下软件看看,如果先进入B呢?

楼主:
回复 网友P:
并不是所以的都是这样,生产中几乎没有这样的问题,是有几只售后的产品出现了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