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这IC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2-10-08):
请教一下各位,下面这张图是LED日光类驱动电源,上面的有个IC 上面丝印上HH21B,请问一下具体型号是什么?我在网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楼主:
没有帮忙呀!

网友A:
自己看一下就知道IC的管脚定义了,到各大官网找一下,对照就ok了

楼主:
新手不懂呀!

楼主:
上面这张图是LED日光类驱动电源,上面的有个IC 上面丝印上HH21B,请问一下具体型号是什么?我在网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楼主:
没人帮忙呀?

网友B:
驱动LED的恒流源片子。看看板子上各个引脚都连接到哪里,例如哪个是电源线,哪个是恒流输出线。然后找些LED恒流源的资料对照一下,找引脚排列一样的,有这种封装的,就是了

网友C:
找一下此器件的规格书上面的碑文定义。

网友:
三极管吗,最烦这种小东西,字符标的和没标一样

网友D:
我有 可以找我 QQ1592475680

网友D:
原装现货

网友E(2012-11-15):
HH21B这颗是LED驱动IC上的丝印,我司有供应此颗IC。需要请联系。
深圳市大金宇电子有限公司
联系人:邱**
联系方式:0755-83713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