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推荐一款双运放4K-FLASH单片机

楼主(2012-10-08):
内置双运放,IO口24个,FLASH ROM 4K以上

网友A:
PIC16f1783
如果你找不到好价格可以跟我联系。应该在7.5元左右

网友B:
MCU内置运放,运放性能会损失不少,成本也不见得就低于MCU+外置OP的方案,楼主好好评估下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点倒是没有想到,本来以为运放性能没有差异。不知道主要是会损失哪些方面的性能?

网友B:
一般的MCU内置运放,都是采用two chip in one的邦定方式,把两颗die封装在一起,一般都是只引出输入端和输出端,电源端都是邦定到MCU的VDD/VSS,本身模拟器件对噪声就比较敏感,那么来自MCU数字电路部分对运放的干扰就比较大了,比较难处理,尤其在运放系统需要处理小信号时更麻烦。
之前在变频器上遇到IR的集成控制器,内置了4路运放,客观的说运放马马虎虎能用,但不容易设计,对研发者的要求就高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