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ndflash启动的疑问

楼主(2012-10-08):
刚学arm,有个疑问,用户代码访问nandflash还要配置nandflash的控制寄存器才能访问的,那nand启动的时候没有配置nandflash的控制寄存器,arm是怎么把前4k的内容硬件复制到片内sram的?我看到不同型号的nandflash的时序硬件结构并不是一样的啊?

网友A:
如果设置成NAND启动,复位处理器的NAND控制器自动完成前4K的复制工作,不用我们干预。而之后的系列硬件安始化就在这4K里完成。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复啦,不具体深究硬件自动完成机制,那nand与arm之间的硬件连线需要注意什么问题,nand的选型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太多了,嘿嘿

网友A:
NAND的接线是固定的,不同容量的管脚也是兼容的,个别NAND会多一些电源管脚需要注意。

楼主:
收到,谢谢版主

楼主:
我注意到,s3c6410nand启动的时候硬件应该选择irom启动对吗?然后根据不同的nandflash类型拉高或者拉低GPN[15:13]?这样理解对吗?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