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三极管交流通路与直流通路与复合电路是如何得来的

楼主(2012-10-08):
(图片)

楼主:
大家看左边和右边各有一个电源,但是系统一般只有一个电源,现在把两个电源合并。

楼主:
现在合并成一个电源了

楼主:
去掉电池的表示法,现在变成了。

楼主:
当直流的时候,理论上电容断路了,也就是可以去掉了,不存在。就成了。

楼主:
当只有交流的时候,那么就成了。

楼主:
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为啥,好多书上没有说明。当只有交流的时候,原来的直流电源不再提供电压,那么原来电压提供点的电势就是0,这个时候与地相同,所以把原来VCC连接到地了。而电容在交流信号下理论上相当于短路,电路通路,也就是可以用导线代替。

楼主:
三极管在单片机控制上应用还是很多的,小信号控制大信号嘛。我大学时候老师没有讲明白为什么这样子,昨晚上我终于懂了,给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坐等高人继续讲解。

网友A:
1楼的图有个小问题,输入的隔直电容应接在Rb左边,而不是直接接在基极。
另外觉得“当只有交流的时候” 这种说法不妥,为啥不说直接说“交流通路中”呢?

网友B:
理解得基本上到位了,还欠点火候,要打通任督二脉的话,再把叠加定理好好回味一下,你就豁然开朗了!

网友C:
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为啥,好多书上没有说明。当只有交流的时候,原来的直流电源不再提供电压,那么原来电压提供点的电势就是0,这个时候与地相同,所以把原来VCC连接到地了。而电容在交流信号下理论上相当于短路, ...
引用 楼主:

理解是没问题:

不是:当只有交流的时候,
是   :在交流等效回路中/时,

不是:原来的直流电源不再提供电压,
是   :交流电动势为0--------理想的直流,不含交流分量.

网友D:
我来补充一点   呵呵

),当基极电压UB有一个微小的变化时,基极电流IB也会随之有一小的变化,受基极电流IB的控制,集电极电流IC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基极电流IB越大,集电极电流IC也越大,反之,基极电流越小,集电极电流也越小,即基极电流控制集电极电流的变化。但是集电极电流的变化比基极电流的变化大得多,这就是三极管的放大作用。IC 的变化量与IB变化量之比叫做三极管的放大倍数β(β=ΔIC/ΔIB, Δ表示变化量。),三极管的放大倍数β一般在几十到几百倍。
三极管在放大信号时,首先要进入导通状态,即要先建立合适的静态工作点,也叫建立偏置,否则会放大失真。
在三极管的集电极与电源之间接一个电阻,可将电流放大转换成电压放大:当基极电压UB升高时,IB变大,IC也变大,IC 在集电极电阻RC的压降也越大,所以三极管集电极电压UC会降低,且UB越高,UC就越低,ΔUC=ΔUB。

网友D:
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   其实本质上   三极管工作与放大状态   放大的一般均为交流信号    但首先需要有能量使其工作与放大区域   直流电就起这个作用    多搭电路   放大信号一般用于音频电路    呵呵  多动手   多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