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过孔后,线的夹角?

楼主(2012-10-08):
如题,一根线通过过孔,顶层和底层连接后,夹角有什么要求,还要大于90度吗? :)

网友A:
打了孔后除了过孔带来的阻抗变化外,与两层走线的夹角角度无关

楼主:
2# huangfeng33  THX~

网友B:
如果短距离内不能过大,尽量走线都不要锐角,直角转要稍微好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