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无法识别!

楼主(2012-10-08):
各位大神 我是个初学FPGA的菜鸟 我现在用spartan—3E的板子 想用impact往里下载程序 但是总是不能识别 连unkown bypass都没有  我用的是JTAG口 模式我都设置好了 但是还是无法让ISE识别 请问这是为什么 ??

网友A:
什麽版本的ISE?

网友A:
下載線是什麽?

楼主:
13.4的ISE  下载线 就是很普通的 JTAG线
忘了说了 错误是
A problem may exist in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Check that the cable, scan chain, and power connections are intact, that the specified 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matches the actual hardware, and that the power supply is adequate and delivering the correct voltage.

网友A:
这个下载先在其他XILINX上的板卡可以使用么??

楼主:
恩 是的 别的xilinx板子上好使 我现在不知道是不是JTAG口有没有问题 不知道如何测试!!

网友A:
可能是第三方的下载线不行。
JTAG你就测电压什么的。如果真是JTAG坏了,那你悲剧了。

楼主:
板子上的JTAG端口电压没问题 是要求的3.3v  我都换了两根线了 都不好使!!

网友A:
以下是XILINX的官方回答,但是这个对于你开发板来说都不应该有此问题。
所以只能怀疑你的线。你用的第三方的东西不能被识别。
你到设备管理器里面能看到相关驱动么??

另外,如果你觉得线没问题,那么就是板坏了。那你肯定修不了。
--------------------------------------------
通常, 这是由于中断的JTAG链或噪声链. 最常见的原因是, 连线不正确, 板子上的迹线不正确, 链路中的其它器件导
致问题, 或者存在噪声并口. 试一下使用不同的PC. 也可以在FPGA的PROG引脚上增加一个4. 7K的上拉电阻, 看看
是否有帮助.

网友A:
能把错误贴的更详细一点么??我再看看

楼主:
不能识别 并且 只有这一个错误:A problem may exist in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Check that the cable, scan chain, and power connections are intact, that the specified 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matches the actual hardware, and that the power supply is adequate and delivering the correct voltage.除了这个 没显示别的错误!

网友A:
:funk:不要错误信息,要上面的所有信息。

网友A: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UNKNOWN successfully.
----------------------------------------------------------------------
----------------------------------------------------------------------
read count != nBytes, rc = 20000015.
read failed 20000015.
'2': : Manufacturer's ID =Unknown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UNKNOWN successfully.

网友A:
类似上面的。

楼主:
Connecting to cable (Parallel Port - LPT1).
Checking cable driver.
Driver windrvr6.sys version = 10.2.1.0. WinDriver v10.21 Jungo (c) 1997 - 2010 Build Date: Aug 31 2010 X86 32bit SYS 14:35:41, version = 1021.
LPT base address = 0378h.
ECP base address = 0778h.
Cable connection established.
INFO:iMPACT - Failed to open file: -- File ? --, replace with 'bypass'.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unknown successfully.
----------------------------------------------------------------------
----------------------------------------------------------------------
Active mode is BS
Project: 'C:\Xilinx\13.4\ISE_DS\\auto_project.ipf' loaded.
Attempting to identify devices in the boundary-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INFO:iMPACT - Current time: 2012-10-10 22:22:23
PROGRESS_START - Starting Operation.
Identifying chain contents...done.
ERROR:iMPACT - A problem may exist in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Check that the cable, scan chain, and power connections are intact, that the specified 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matches the actual hardware, and that the power supply is adequate and delivering the correct voltage.
PROGRESS_END - End Operation.
Elapsed time =      0 sec.

网友A:
check ur LPT settings and cable..
try cable setup--->reset cable (let us know how u do..)

楼主:
我是新手,请问您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B:
:L猴哥的意思,你居然不明白。

网友A:
让你复位一下cable,
如果不行,就可能是你下载线的驱动不行。
换原厂的下载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