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测距达20米的超声波测距模块资料或淘宝购买地址。

楼主(2012-10-08):
【单片机】询问超声波测距模块,要求能够测距范围在30米左右的,资料、淘宝购买地址都可以。    我们小组做课题设计,需要一个测距很大的超声波测距模块,但是在网上找了很久没找到资料,希望师兄师姐们能够提供一下。
    新手,提供分数不多,谢谢啦!

楼主:
求师兄师姐尽快提供,急急急,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价格好像都比较贵诶,10米的就168左右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模块测距范围很小,不过还是谢谢你啦

楼主:
继续求指教

楼主:
求大神指导

网友B:
一般的测距模块,都是发射短脉冲,这种方法简单,但距离受限。 看看我写的那篇声波测距的帖子, 或许对你有些启发, 那种方法的测距距离理论上为无穷远, 因为理论上可以使用无穷时长(能量无限大)的信号。 30米的距离用这种方法很容易做到, 缺点是对系统硬件和软件要求很高。

网友C:
20米要用功率很大的发射器

网友D(2012-11-11):
淘宝 汉盟电子 有测距20m的超声波模块,但很贵;我认为要到达20m,一般采用脉冲变压器来设计发射电路,当然也有用功率管来驱动的等等。要达到30m,发射头要求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