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低通滤波器怎么选选什么器件好?

楼主(2012-10-08):
打算设计个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是10K,来对正弦波信号进行滤波,该正弦信号是车速传感器的输出,汽车车身有抖动,可能信号毛刺比较严重。现在不知道用什么样的低通比较器好?

1、简单的使用一阶二阶RC电路进行滤波,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要求?
2、想用运算放大器搭建一阶低通滤波,但是又不知道选什么样的运放好,还有滤波器期望对四路正弦信号滤波,要是选用四集成运放,该选哪一型号的集成运放好些?

(新手,求各位大神指点指点,在此先谢过!)

网友A:
RC滤波器的衰减会大一些,建议LC或集成电路搭建。如果可以忍受5%的通频带信号起伏,巴特沃斯函数的滤波器应该能满足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的你的指点。

二阶甚至一介的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应该可以满足了,只不过那个运放到底用什么型号的?难道是随便一款吗?

网友A:
双电源的LM358,NE5532和单电源的TLC272等均可使用。

网友B:
用MAX262等集成滤波器,再加一级二阶滤波

网友C:
如果5V电压够用,用单电源的LMV324或者SGM324即可

网友D:
这种信号幅度应该足够大
如果最后是整成方波的,波形关系不大,简单RC滤波就可以了

网友E:
之前用美信的MAX281开关电容滤波器搭了一个,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