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三极管射极开路的问题

楼主(2012-10-08):
下图是公司用的一个老图用于控制电动阀的开关的,以前没注意过,今天无意中发现不带负载(电动阀)时,无论控制端P1.5,P1.6是高还是低电平三极管的射极都有电压输出,而带负载时则是正常的。其中当P1.5、P1.6为高电平进三极管的基极电压为低电平。我的理解是:无论是否带负载当控制端为高电平时三极管的E极应为0,是我理解问题还是这个电路有缺陷,望大虾们指点一二(三极管为2N5551)

网友A:
那是因为光耦有微小的漏电流,通过三极管电流放大,所以有电压。
当接负载时,电压变小而已。
你可以在光耦输出对地并联一个比较大的电阻。

网友B:
检查R16上是否有电压,不要这么快下结论,怀疑漏电流要有依据。

楼主:
今天早上刚好好的测试了一下,结果如下:
一、测试的条件P1.5为高电平,P1.6为低电平,不带负载,24V输入处的电压为19.7,万用表为胜利的VC8907A+
1、r16两端的电压为0.02mv左右
2、V4的b极对地电压为0.15V左右,b极19.7V
3、V4的e极对地电压为18.9V,V10的e极对地电压为19.3V
4、V4的be之间的电压为0.1V左右(跳变),V10的be这间的电压为-1V(跳变0.2左右)
疑问:
1、关于V4,b极与e极的对地电压的矛盾呀,按对地电压计算be之间应为-18.75呀,V4的b极仅有0.15左右,就算有漏电流v4的有极如何有18.9V的高电电压。
2、关于V10,b极与e极的对地电压也矛盾呀,按对地电压计算be之间应为0.4V呀,实际测出来却为-1V左右。

二、测试带负载,其它同一。
1、r16两端的电压为0.02mv左右
2、V4的b极对地电压为-0.138V左右,b极19.7V
3、V4的e极对地电压为1.68V,V10的e极对地电压为19.0V
4、V4的be之间的电压为-1.92左右(跳变),V10的be这间的电压为0.7V
疑问:V10正常,无问题,可V4的b极对地电压和be之间的电压无法理解,望各位大虾指点。

楼主:
以下是在三极管的b极对地接了一个200K的电阻测试的结果
一、测试的条件P1.5为高电平,P1.6为低电平,不带负载,24V输入处的电压为19.7,万用表为胜利的VC8907A+
1、r16两端的电压为0.02mv左右
2、V4的b极对地电压为0V左右,b极19.7V
3、V4的e极对地电压为2.3V,V10的e极对地电压为19.3V
4、V4的be之间的电压为-2.3V左右(跳变),V10的be这间的电压为-2.4V(跳变0.2左右)
疑问:
1、关于V4e极的电压如何来的
2、关于V10,b极与e极的对地电压也矛盾呀,按对地电压计算be之间应为0.4V呀,实际测出来却为-2.4V左右。

二、测试带负载,其它同一。
1、r16两端的电压为0.02mv左右
2、V4的b极对地电压为0左右,b极19.7V
3、V4的e极对地电压为0.5V,V10的e极对地电压为19.0V
4、V4的be之间的电压为-0.5左右(跳变),V10的be这间的电压为0.7
疑问:V10正常,无问题,可V4的b极对地电压和be之间的电压无法理解,望各位大虾指点。

楼主:
负载是一个电动阀,处于关闭状态。
在电动阀开关时各处电压除r16,r25的电压变为1V多点外,其它电压不变的。
这个电路工作是正常的,但实际测量出的值和我一直理解的有矛盾。看来我对三极管的理解还差的远呀,要多实践多学习。:(

网友C:
电路原理上没有什么问题,关键点在于你射极开路了,Ube是NPN三极管导通的关键,你射极开路以后,e就没有了回路,相当于悬空,悬空时状态不确定了,无法确定Ube的确定值。所以无法准确的量出e的对地电压,当你接负载后,e通过负载到地就有了确定的电压值,这个时候你再量就正常了!

网友D:
三极管截止时其实是有漏电流的,但是电流很小,不足以带动负载。

网友E:
这个图应该没问题的。带不动负载,三极管是电流控制的

网友A:
LZ不会测量。
首先要保证万用表的内阻足够大。
否则,测量结果就有误差了。
从测试结果看,肯定是光耦的漏电流导致的。
万用表一放上,就会拉低三极管基极的电压的,但是不足以拉低三极管E极的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呀,我今天翻了一天的书和资料,大概明白了一点,万用表的内阻是10兆的。我决定在光耦的输出端与地之间接一个1兆的电阻来改进这个电路,虽然不带负载有电压没什么,但心里总的别扭。

网友F:
在三极管的be极间接个电阻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