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输出特性曲线图的问题

楼主(2012-10-08):
图中绿点到红点的距离明显比红点到蓝点的距离长 , 但红点所在的曲线右边标的刻度是2mA , 而蓝点在的那条曲线标的是4mA ,
我不理解这样表达什么意思

在图中 , 红点,黄点,白点所在的那条曲线明显不是一条水平线 ,
那么右侧的刻度指的是哪点的基极电流值?  是白点为2mA? 还是红点? 要么黄点?

网友A:
呵呵, 白点,黄点,红点都是 2mA 的基极电流.
只是 Vce 不同而已

楼主:
整根曲线表示的基极电流值都是2mA对吧
这些曲线其实这么画出来的对不对?

当iB=2mA不变 , 逐渐增大vCE , 可以画出红色曲线
当iB=4mA不变 , 逐渐增大vCE , 可以画出黄色曲线
当iB=6mA不变 , ...

网友B:
这仅是个示意图而已,不能以此为准。通常是“中间段”的电流放大倍数较大,即由截止到饱和其放大倍数是由小到大再到小的过程。

网友C:
这图画着的是IB,IC,UCE三个变量之间的对应关系,每条线表示,在当前IB值下,IC与UCE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