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ARM低级问题

楼主(2012-10-08):
求救各位大神指导!我是一位刚入门ARM的菜鸟,因为别人给了我一块real6410的开发板但是资料没给全。想请教6410用什么开发工具好?realview工具找不到6410的工程,ADS好像不兼容win7系统的,求大神介绍一款工具最好能有下载链接。另外那个 J-link仿真器是不是必须要的呢?目前只想先用裸机来跑程序不想立即跑系统。万分感谢

网友A:
6410原厂应该用的是RVDS2。2,所以建议楼主装这个,有DB的。搞开发最好不要用win7,我们买的新电脑都是装win7的,后来基本都改成XP,没办法很多编译工具不好用。
不用J-link,有个sjf6410下载小板就可以了,再有了USB和串口线。
学习裸机,可以跑跑原厂官方的几个DEMO,理解清楚了就基本上手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