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MHZ无线电遥控器(10m)

楼主(2012-10-08):
图2-2是27MHZ发射机电路原理图,发射机的频率由晶振BC来决定。由于晶体振荡器的频率稳定度不会低于1/1000000,这个指标对普通用途的遥控器来说已绰绰有余,所以该电路有较高的稳定度。本电路晶振频率选用27.145MHZ,因为它不用倍频电路,故其图中电源开关即为调制器。发射机的载波频率也为27.145MHZ。

  图2-3是接收机电路原理图,VT1与其外围电路为超再生检波器,L1、C2为输入调谐回路,检波后的音频输出经过VT2、VT3两级低频放大后直接驱动继电器。C14、C15为电源滤波电容。
      为了方便制作,提高成功率,对元器件的选择要有足够的重视。发射机电路中的元件用如下:高频谐振线圈L1用直径0.5mm漆包线在直5mm的骨架上分两层共绕9圈,在骨架空轴孔内插入直径3mm带螺纹的高频磁芯。VT1为硅NPN高频小功率管,可用9018或C1815等三极管。晶振型号采用JA型泛音晶体,立式、卧式均可,频点为27.145MHZ。天线可用一根0.3~0.4m长的钢丝或导线。电源为一节9伏层叠电池。其余元件如图所示。
      接收机电路元件:谐振线圈(电感)L1制作方法同发射机L1,L2为高频阻流线圈,可用色码电感,电感量为22~25uH。VT1用9018三极管,VT2、VT3用9013三极管,ß同发射机9018一样,应选ß>=200。继电器型号:JRX-13F,电压6V(DC)。其余元件如图所示。
     调试较为简单,介绍如下:
     1、发射机
     发射机焊接后,接好天线,检查无误后接通电源。如果手头有一台频率计,将频率计满量程档位打至大于30MHZ,并把两根测试夹头夹在一起,形成一个感应测试回路环。靠近发射机天线(约10~20cm)这是频率计应有数字跳变,并相对稳定。如果指示数字不是27.145MHZ,可用无感螺丝刀仔细调节电感线圈中的磁芯,直到准确显示在27.14500MHZ频率上。如果无显示,或频率显示的不准确,应检查晶振、电感及有关元件是否损坏或未焊好。
     如果没有频率计,可用简易场强计检查发射的载波信号大小。简易场强计的自制电路见图2-4。在使用时,通过调节电容C1使表头指示最大,此时即可认为LC回路的频率已调到等于或接近被测信号频率(27.145MHZ)。调节发射机L1线圈磁芯,当场强计指示为最大时,固定L1磁芯位置(用腊封固)。测试时,发射机天线距场强计天线10~20cm。
     发射机工作时,整机电流约20mA。
     2.接收机
     接收机通电后(不接天线),继电器两端电压为4.2~4.5V,呈吸合状态。如果继电器未吸合,经测量,总电压应为6V,这时,再调节电阻R3,使继电器吸合为止。此时将接收机接上一段导线做天线使用,并将发射机电源打开,仔细调节接收机L1线圈中的磁芯,直到发射机距离接收机10m时,由发射机的按键开关S控制接收机中的继电器吸和、释放自如,可靠地工作。
     以上介绍的是单通道型无线电遥控器,如果需要控制的负载要求抗干扰性能好,不会误动作,以上电路就无能为力了。为了提高遥控器的抗干扰能力,可在遥控器的调制电路上增加一些特殊元件,以解决误动作问题。

楼主:
这个东西现在用的还多不多啊

网友A:
简单场合还是可以用的,麻烦是容易受干扰和没有保密性。

网友B:
市场卖的几十元的遥控车基本都是超再生的

楼主:
市场卖的几十元的遥控车基本都是超再生的
引用 网友B:

哦,是吗

网友C:
这东西在市场上应该用的不太多,并且这需要考虑防干扰。

网友:
这东西在市场上应该用的不太多,并且这需要考虑防干扰。
引用 网友C:

最近正在搞这个,头疼。。

网友B:
头痛的是超再生接收电路的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