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ARM 有点看不懂 大家谁能推荐点好教材

楼主(2012-10-08):
最近看ARM 有点看不懂 大家谁能推荐点好教材

网友A:
《ARM Linux入门与编程》、《ARM体系结构与编程》、《32位嵌入式系统硬件设计与调试》

网友A:
如果不知道怎么学,就先看第一本。第二本是让其理解ARM模式的,第三本主要讲硬件。几本要并行看。

网友B:
搜一下有一本杜春蕾的教材,名字忘记了。错误不少但思维逻辑流畅。
实际操作时最好参考手册,有些手册比教材写得好。

网友A:
re 4楼,杜春蕾的那本就是《ARM体系结构与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