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步调试与全速调试 求解

楼主(2012-10-08):
void IICRead(unsigned int i ) // read data  by my understanding
{
  IICInit();
  rIICDS = 0xA1;
  rIICSTAT = 0xB0;
  while( rIICSTAT & 0x1 );  //wait ACK

  ClearInt();
  buf[i] = rIICDS;
  Uart_Printf("buf[");
  Uart_Printf("%d",i);
  Uart_Printf("]: %X\n",buf[i]);
  rIICCON = 0xE0; //resume iic,generate ACK
  while( rIICSTAT & 0x1 );  //wait ACK
      buf[i] = rIICDS;//单步调试这里就出数据了
  Uart_Printf("buf[");
  Uart_Printf("%d",i);
  Uart_Printf("]: %X\n",buf[i]);
  ClearInt();
  rIICSTAT = 0x90;
  rIICCON = 0x60;     //resume iic, no ACK
  while( ! (rIICSTAT & 0x1 ) );  //wait NO-ACK
    buf[i] = rIICDS;////全速调试这里才出数据了
  Uart_Printf("buf[");
  Uart_Printf("%d",i);
  Uart_Printf("]: %X\n",buf[i]);
  //while( (rIICSTAT >> 5) & 1); //wait stop

  IICRest();
}

IIC读个EPPROM(at24c02)
是不是全速跑的时候,时序就乱了?或者说,单步调试的时候,硬件准备的时间足够???

网友A:
IIC一般要全速跑进行调试,如果有些时间不够,可以加一些延时。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怎么知道哪里要加延迟?(iic读的时候)

网友A:
不知你这个是使用处理器硬件的IIC还是IO模拟。
如果普通IO模拟,那在时钟和数据的上升或下降沿后加些适当的延时

楼主:
回复 网友A:
2440的开发板,应该是iic硬件的,说明书上没提到模拟,还有,我想问一下,A.说明书上没提到哪里要加延时,芯片手册(at24c02)写入数据的时序上才有暗示延时,读数据就根本没有,要不要延时,怎么知道????B.为什么全速跑和单步跑,会产生读数据差别的情况????

网友A:
全速跑时读的是正常的,是双方的一个过程。慢速跑时,有一部分只是当方面的过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似明白点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