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继电器驱动电路还真需要好好考虑考虑...

楼主(2012-10-08):
这是电子技能比赛的一个题目,模拟烘手机功能。一个简单的电磁继电器J1和固态继电器SSR1驱动控制电路,由单片机P2口控制。VDD1是12V,DY1是12V直流电源,S3/S4是短路帽,一般是闭合的。FS1为直流12V无刷小风扇,JRS1为3.8V小电珠,以T开头的方框都是些测试点。Q5、6、7、8都是9013,J1是12V继电器,SSR1是12V固态继电器,我想问的是,R8,R9,R21-R24取值多少合适,包括他们的功率值,这些参数的取值依据是什么?不要小看哟;P

网友A:
请提供两个继电器的相关参数,否则无法计算,按经验,SSR1的驱动无需达林顿管。

楼主:
都是12V的.电磁继电器J1(JQC-3FF,12VDC-1ZS)线圈功率360mw,线圈电阻400欧,动作电压9V,释放电压1.2V。固态继电器SSR1(XSSR DA3801),3-32V输入,24-480V~1A输出,这些参数应该够了吧。

楼主:
自己解答吧。首先这个电路设计的并不完美,Q7/Q8用一个即可,而且采用PNP的更好,还要加偏置电阻,保证可靠的饱和导通与截止。R22为几十欧,起保护作用(万一线圈短路?),R24为十几欧,分压,瓦数要大,10W左右,不然发热厉害

网友A:
保护线圈短路没有意义,坏了你横竖都得修。R24确实只有楼主算得出来,因为没给灯泡的额定电流值。另外纠正一下,10W的电阻不是发热不厉害,是温升不厉害,发热量跟小功率电阻是一样的。(可能这个电阻在起主要的烘干作用了。)

网友B:
嗯,分析有道理!

网友C(2012-11-20):
固态继电器咋画的跟光耦一样。。

网友D:
有没有采用PNP三极管外加偏置电阻,保证在三极管可靠的饱和导通与截止的电路图?用来控制继电器

网友D:
不过,看了一些资料,而且,本人也实验过,是最好采用PNP型三极管电路驱动负载,且是共射极输出结构即负载是接在射极上的方式,以减少上拉电阻在单片机口线没有输出驱动时倒灌入的电流,也即减少了电源的输出功率,防止了可能存在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