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积分时间的问题

楼主(2012-10-08):
PID里的I 一般都设置在什么量级上(积分时间),

秒级?分级?毫秒级?

我看网上很多都说积分时间 大约在几分钟,怎么这么长啊

我的电路现在才几秒的积分时间,是不是理解有错误。

下面引用一段:
“  对于温度系统:P(%)20--60,I(分)3--10,D(分)0.5--3
  对于流量系统:P(%)40--100,I(分)0.1--1
  对于压力系统:P(%)30--70,I(分)0.4--3
  对于液位系统:P(%)20--80,I(分)1--5  ”

网友A:
积分时间,一个是PID控制器本身最长能设置到多少,另一个是整个系统需要设置到多少。

因此,几分钟的积分时间也正常,主要取决于被控制系统,很多大系统反应很慢。

楼主:
回复 网友A:
1、如果是几分钟的积分时间,那么PID中积分所起的作用很弱,积分这么弱能行吗?

被控对象 反应很慢的情况下,需要积分时间长(积分作用弱)?

2、如果被控对象反应比较快,那是不是意味着我的PID电路 可能所需要的积分时间比较小?若干秒可能就足够了
3 、为什么呢

楼主:
为什么 被控对象 反应慢的情况下,需要积分时间长(积分作用弱)?

能否举个生动例子?

人工置顶,别沉

网友B:
PID控制的原理和特点
  在工程实际中,应用最为广泛的调节器控制规律为比例、积分、微分控制,简称PID控制,又称PID调节。PID控制器问世至今已有近70年历史,它 以其结构简单、稳定性好、工作可靠、调整方便而成为工业控制的主要技术之一。当被控对象的结构和参数不能完全掌握,或得不到精确的数学模型时,控制理论的 其它技术难以采用时,系统控制器的结构和参数必须依靠经验和现场调试来确定,这时应用PID控制技术最为方便。即当我们不完全了解一个系统和被控对象,或 不能通过有效的测量手段来获得系统参数时,最适合用PID控制技术。PID控制,实际中也有PI和PD控制。PID控制器就是根据系统的误差,利用比例、 积分、微分计算出控制量进行控制的。
  比例(P)控制   比例控制是一种最简单的控制方式。其控制器的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成比例关系。当仅有比例控制时系统输出存在稳态误差(Steady-state error)。
  积分(I)控制   在积分控制中,控制器的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的积分成正比关系。对一个自动控制系统,如果在进入稳态后存在稳态误差,则称这个控制系统是有稳态误差的 或简称有差系统(System with Steady-state Error)。为了消除稳态误差,在控制器中必须引入“积分项”。积分项对误差取决于时间的积分,随着时间的增加,积分项会增大。这样,即便误差很小,积 分项也会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加大,它推动控制器的输出增大使稳态误差进一步减小,直到接近于零。因此,比例+积分(PI)控制器,可以使系统在进入稳态后几乎无稳 态误差。
  微分(D)控制   在微分控制中,控制器的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的微分(即误差的变化率)成正比关系。自动控制系统在克服误差的调节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振荡甚至失稳。其原因是由于存在有较大惯性组件(环节)或有滞后(delay)组件,具有抑制误差的作用, 其变化总是落后于误差的变化。解决的办法是使抑制误差的作用的变化“超前”,即在误差接近零时,抑制误差的作用就应该是零。这就是说,在控制器中仅引入 “比例”项往往是不够的,比例项的作用仅是放大误差的幅值,而目前需要增加的是“微分项”,它能预测误差变化的趋势,这样,具有比例+微分的控制器,就能 够提前使抑制误差的控制作用等于零,甚至为负值,从而避免了被控量的严重超调。所以对有较大惯性或滞后的被控对象,比例+微分(PD)控制器能改善系统在 调节过程中的动态特性。
    关于 PID 调整的问题, 三言两语不是很容易说清楚, 好在网上有很多资料, 很容易找.  不妨自己好好研究一下.

楼主:
你复制这么一大堆,也没回答清楚我3,4楼所问的问题。。。。。

网友C:
“  对于温度系统:P(%)20--60,I(分)3--10,D(分)0.5--3
  对于流量系统:P(%)40--100,I(分)0.1--1
  对于压力系统:P(%)30--70,I(分)0.4--3
  对于液位系统:P(%)20--80,I(分)1--5  ”

如果你的系统不属于上述的几类,当然不用跟他们一样。

网友D:
取决于你的系统属于什么样的控制对象。。。

也就是你要它稳定的工作,必须怎么去给它做补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