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cketIO 仿真时关于软件安装需要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2-10-08):
RocketIO 仿真时关于软件安装需要注意的问题:
1.首先需要在modelsim中加载ISE中的库文件,为的是能够在使用ISE调用modelsim时,使modelsim能够仿真仿真IP core
方法:选择GUI的形式(这个网上通常是采用命令提示符做的,比较麻烦),直接在ISE的脚本文件中输入compxlib即可(modelsim 6.5b的加载时间会很长,可能有30+分钟,6.2b的时间比较短)
注意:在加载之前将modelsim.ini 文件的属性去掉“只读”方式,为的是将相应的配置信息写入该文件。
2.配置modelsim安装路径下的的文件modelsim.ini,如我将modelsim安装在C盘下,在该目录下找到modelsim.ini文件,然后按如下步骤修改:
step1 :
     找到这两行文字
    ; Simulator resolution
    ; Set to fs, ps, ns, us, ms, or sec with optional prefix of 1, 10, or 100
     在这段文字的下一行其后添加 :
     Resolution = ps
step2 :找到这三行文字
; Specify whether paths in simulator commands should be described
; in VHDL or Verilog format. For VHDL, PathSeparator = /
; for Verilog, PathSeparator = .
在这段文字的下面PathSeparator = / 添加一个“;”:
step3 : 找到下面一行文字
; List of dynamically loaded objects for Verilog PLI applications
若安装的是Widows系统,在下面添加一行 Veriuser=$LMC_HOME/lib/pcnt.lib/swiftpli_mti.dll
step4 : 找到下面一行文字
; Logic Modeling's SmartModel SWIFT software (Windows NT)
在下面添加:
libsm = $MODEL_TECH/libsm.dll
libswift=$LMC_HOME/lib/pcnt.lib/libswift.dll
step5  :确认 %LMC_HOME%\lib\pcnt.lib 已经设置在系统的环境变量中。

楼主:
希望大家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