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故障,急寻解决方法

楼主(2012-10-08):
请问各位大侠,AD采样遇到麻烦事情。采样输入电压并用数码管显示。输入范围0~200mV。

直接测量的AD值不准,但只要用手摸到AD采样的输入端,AD采样后显示的电压值就和万用表测出来的值相等,看来肯定是硬件的干扰问题。

请问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有图纸吗

网友B:
软硬结合才是硬道理

网友C:
可以将采集数据传给PC分析其干扰特性,再用硬件或软件来处理

网友:
是不是浮地,板子接大地试试。估计是采集的信号源太微弱了,容易受到干扰吧,最好是放出图才能具体分析。

楼主:
电路很简单,但只要用手摸Vi和AD处,测量显示值离开变正确;但松开手就测量显示值不正确,而且没有固定的规律,很是头疼。。。。。

楼主:
现在严重怀疑PCB布板有问题,各位帮忙看看,分析一下问题原因

楼主:
哟,实际使用的是LM358,不是LMV358

楼主:
初步判断是运放部分的信号处理出现问题。不过为什么会这样呢?

楼主:
呵呵,问题转变为运放输出偏移。。。。。,或者是输入信号本身就产生变化

网友D:
AD信号线接个10K以上的电阻到地..

楼主:
TO12楼,试验了没有效果。
输入是肯定没有改变的,只要用万用表接到输入端测电压,显示肯定就会正确。其他时候,只有用手摸运放的1,2,3脚处或者相关的电子零件,才会显示正确。

网友E:
如果怀疑板子有问题,那就单独搭电路试试

网友F:
不用万用表,改用示波器看看输入信号有没有被干扰。万用表的输入阻抗不够高。如果输入信号被干扰了,只能改电路,加保护,改为平衡输入等方法。如果输入正常,输出不对,也排除了电路板原因,那换个有调零的运放好了。

楼主:
发现一个奇特现象,在AD线上焊一根导线出来,读数就正确了。呵呵,难道导线成天线了吗

网友G:
输入电阻太高了,接一个几十K的电阻到地试试.

网友H:
待测的信号源是什么样的,最好也说明白。

楼主:
TO:17楼,用过10K和51K的,效果都一样。
TO:19楼,信号源就是采样一个50K的可调电阻的分压,电源和运放电源一样,做个测试发现的问题。

楼主:
从今天测试的情况来看,应该是输入信号有纹波引起,测量值基本在正确值和有纹波的时候的错误值交替显示。

怎么用硬件或者软件来消除这种纹波的干扰呢?

楼主:
问题已解决。还是前面那个朋友说的对,软件滤波+硬件调整解决。。。。。

其实想想,在这个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如何定位故障究竟在哪里才是最关键,剩下的解决方法都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谢谢各位朋友的指教。

网友I:
在LM358 的1,2脚间接一104电容试下

应该是轻微自激或高频干扰引起的

网友:
能否看到信号源的图?用示波器看下电源是否纯净。

网友J:
看清楚是什么做了,明白了。

网友K:
在输出和反馈端并接一个电容,增加相位裕度,防止自激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