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一量产,4G变8G!

楼主(2012-10-08):
之前参加TI的MCU day得到一个4G优盘,前几天使用它在示波器上拷波形时发现不工作了,插在电脑上说是什么U盘写保护,只能看优盘里面原先的文件,不能读取和向里面写东西,无论什么格式化,改注册表值都不起作用。心想送的就是便宜货,两下就坏了,但是最近又急需优盘,于是乎想看看能否拯救一下。上网了解U盘的量产工具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用芯片无忧检测了硬件,找到相应的厂商,用量产工具一处理。这不处理不知道,一处理吓一跳。4G的变成8G的优盘!我怀疑是不是出错了,向里面考入大于4G的资料,发现都行啊!仔细想想,其实硬件的Flash容量是8G的,怀疑是不是U盘厂商生产硬件都差不多,只是改主控芯片里面的东西使之成不同容量。不管怎么样,总算能用了。下面贴上图,有图有真相。明白道理的给说说....

处理前

处理前

处理后

处理后

考入大于4G的资料

考入大于4G的资料

网友A:
山寨的一切皆有可能:lol

网友B:
可能是有的扇区不良,所以屏蔽成4G.

网友C:
存储芯片制造中, 这种现象很常见。

网友D:
扩容盘,网上一搜就知道了。奸商可以把64M的扩成2G、4G更大。东西能存进去,但读不出来,即使读出来也都是乱码。

网友E:
如果能这样做,我拿的U盘给你帮我扩吧,

网友D:
网上有测扩容盘的工具。下个一测便知。我2年前就碰到过扩容盘,并做过测试,奸商把64M扩成2G的买

网友F:
可能是屏蔽了坏扇区的8G盘,你用到坏扇区上就惨了。

网友G:
FLASH芯片内部有部分损坏的原来都屏蔽了,被你用工具一搞又出来了!

网友H:
这个应该是8GB的,因为4GB芯片停产,就算能买到价格也比8GB高,但是用户习惯了4GB,所以厂家就做成4GB出货了。一般坏块有几十个就很多了,不会坏一半的。向我们公司做的DOM盘,最小2GB,但是客户就要128MB,也只能这么干。其实128MB芯片比2GB的还贵,而且都是二手货,但是用户不干啊,没办法

网友I:
拆开看看NAND的日期标...

网友J:
4G 8G nand 目前价格查不多了
你看NAND 型号,谷歌会告诉你他到底是4 还是8

网友K:
真是8G的,拿回去当天就量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