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问题

楼主(2012-10-08):
最近在写移动电源的C语言程序,很多功能已经实现了,但是仿真的时候,AD转换所得到的数字量值总是跳变的很厉害,甚至有时候跳变幅度达到8,不知道会有哪些原因,已经测试硬件电路没有问题,软件上寄存器配置也是按照datasheet写的,还有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A:
不能光看跳动数字大小,要看跳动的数字占满量程数字的比例
跳动一般是电源的工频噪音(可以换电池试),另外我以前用这个时采样速度都是设的很低,高了话噪音很大

网友B:
看看你的ad的输入电压信号有没有波动?可以再输入段加一个10nf的电容试试、

网友C:
我也不懂啊,没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D:
这个当然是采集数据的时候AD的问题啦,楼主可以采取求均值法将这跳变的值整合掉的,这样一来就必须在这个时间段内多采集几组数据的

网友E:
跟着学习学习,等待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