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调用问题

楼主(2012-10-08):
TE, MOS, os, RS, ST
单片机如何在一个模块里申明一个引脚位变量,再另一个模块内调用

上个例子

模块1:

sbit RST = P1^3;
sbit MOSI = P1^4;

模块2:

extern bit RST;
extern bit MOSI;

这样keil 51 会报错,求方法!!

网友A:
看keil里的帮助说是sbit是不能extern的
你把sbit x=P1^3;放到.h文件里include看看

网友B:
sbit 不是数据类型的关键字,所以不能用extern进行申明的 ,除非你用bit定义的位变量

网友C:
#define RST=P1^3
#define MOSI=P1^4
做个头文件,include一下就可以了